IC厂家识别

楼主(2014-11-18):
@tyw
T叔求帮忙
下图的** 是哪家IC厂的
这个型号是啥器件?

楼主:
我勒个去?
都是只看看不说话的么

楼主:
额,才发完,T叔出现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商标、图标相关专辑 16册 53.2M ◆〓

T叔,我在你的文档里翻了几圈了,也没找到=。=
表面 marking code
H05
3116 也找不到相关信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我在你的文档里翻了几圈了,也没找到=。=
表面 marking code
H05

想找资料,描述得越详尽(例如封装,脚数,大致用在何处),成功机会越多.单纯H05是找不到东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找资料,描述得越详尽(例如封装,脚数,大致用在何处),成功机会越多.单纯H05是找不到东东的. ...

sop50 封装,器件体 3x3 mm
引脚间距 0.5mm
10pin
用在传感器入口处,猜想可能是 模拟开关,比较器,运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p50 封装,器件体 3x3 mm
引脚间距 0.5mm
10pin

按你的尺寸,这颗芯片封装应为: MSOP-10

再按MSOP-10  marking H05 , 范围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尺寸,这颗芯片封装应为: MSOP-10

嗯,应该是这个封装
封装名字的叫法可能不同
标准名字应该是 JEDEC MO-187BA

网友B:
丝印反查,挺难的。贴个电路原理让大家帮忙分析。有些丝印厂家已经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反查,挺难的。贴个电路原理让大家帮忙分析。有些丝印厂家已经修改。 ...

没做原理反向分析
只是看到一颗这样的器件,想看看是什么功能的器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