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元件焊接工艺

楼主(2014-11-18):
请问一下焊点做在正面,如图,这是什么工艺?怎么做的

网友A:
理论上讲, 正面的焊接, 用设备的话就是回流焊. 不过这个估计是手工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 正面的焊接, 用设备的话就是回流焊. 不过这个估计是手工焊的

手工焊可能性很小  量很大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