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bin2txt.pyw怎么转换bmp为c文件

楼主(2014-11-18):
运行bin2txt.pyw 报错:
root@pite-virtual-machine:/# ./bin2txt.pyw
./bin2txt.pyw: line 34: $'\r': command not found
./bin2txt.pyw: line 35: import: command not found
./bin2txt.pyw: line 36: import: command not found
./bin2txt.pyw: line 38: import: command not found
./bin2txt.pyw: line 40: import: command not found
./bin2txt.pyw: line 41: $'\r': command not found
./bin2txt.pyw: line 43: import: command not found
./bin2txt.pyw: line 45: $'\r': command not found
./bin2txt.pyw: line 46: syntax error near unexpected token `('
'/bin2txt.pyw: line 46: `def Print_Help():

请教各位高手,bin2txt.pyw 这个软件是怎么用的啊,我怎么才能转换bmp文件为c文件,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看一下如下命令:
print 'Usage:\n'
        print '                python bin2txt.pyw <filename>'
        print ' <filename> - Contain the data.'
        print ' The output file will be filename.data.'

楼主:
原来图片转换还需要借助python, python-tk这两个命令,本人是ubuntu系统,安装命令如下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 python-tk。安装完成后运行python bin2txt.pyw atmel.bmp,就会生成atmel.bmp.h文件,里面的数组就是要用的。

我是把bin2txt.pyw atmel.bmp两个文件放同一个目录下,然后进入这个目录执行上述命令,转换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图片转换还需要借助python, python-tk这两个命令,本人是ubuntu系统,安装命令如下sudo apt-get insta ...

转换成功就好,哈哈,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

网友A:
对了,楼主问题解决,记得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