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技术创想,请参与回复

楼主(2014-11-18):
       打算虚构一个计算机操作人员的外设工具,小巧可以随身携带,只做简单编程与设计。
可以看到主机的型号,点阵字库可视就可以,具有蓝牙功能,与计算机进行简单通讯(上下查询键,回车键,设置键)。支持各种操作系统。字符系统如果支持就更好了。
    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与研发与市场!条件是技术能手,能实现硬件设计与嵌入式软件开发。
    可以预算研发出来的成本,机遇合理再进一步详谈!

网友A:
我掐指一算
楼主这个开发周期在30天
按今日汇率,bom成本在63.5元

网友B:
楼主压根没有描述清楚功能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掐指一算
楼主这个开发周期在30天
按今日汇率,bom成本在63.5元

   计算机外设小部件,小巧可以随身携带,只做简单编程与设计。
   可以输入设置或者蓝牙采集身边主机的型号或者名称,点阵字库显示就可以, 蓝牙与计算机进行简单通讯(上下查询键,回车键,设置键)。支持多种操作系统。
   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与研发与市场!
   条件是技术能手,可以实现硬件设计与嵌入式软件开发。
   可以预算研发出来的成本和技术实现,机遇合理再进一步详谈!
   成了,成本63.5不是问题,关键设计出来否,做出来就一天搞有市场,两天升级换代了。
   有设计草图,交流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压根没有描述清楚功能需求。

楼下再看!

楼主:
硬件是那门,软件是那门,如果时候需要需求再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计算机外设小部件,小巧可以随身携带,只做简单编程与设计。
   可以输入设置或者蓝牙采集身边主机的 ...

貌似比一楼多了一个可以输入设置的功能
多了一个与计算机蓝牙通讯的功能
还多了一个采集信息的功能

这样的话bom成本要增加到89.3元了
开发周期也得延长4.5周

楼主:
  设置:  1.自动随蓝牙驱动获取计算机的名称
         2.可以与计算机配合设置软件证书输入程序窗口
  屏窗:  1. 计算机名称-win5
                                            1-----软件1---证书用户---证书编码(证书编号32位)
                      2-----软件2---证书用户---证书编码(证书编号32位)
                      3-----软件3---证书用户---证书编码(证书编号32位)
                      ... ...
           2. 计算机名称-win6
                                            1-----软件1---证书用户---证书编码(证书编号32位)
                      2-----软件2---证书用户---证书编码(证书编号32位)
                      3-----软件3---证书用户---证书编码(证书编号32位)
                      ... ...
    功能:
         计算机上的蓝牙驱动程序发现 软件1  启动后  在需要输入编码的程序窗口文本栏上自动输入证书用户名和证书编码,等待用户回车确认,完成。
          设计完美最合理!

网友C:
楼主睡醒了吗?

网友D:
完全没有搞明白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  1.自动随蓝牙驱动获取计算机的名称
         2.可以与计算机配合设置软件证书输入程序窗口       ...

计算机上的蓝牙驱动程序发现 软件1  启动后  在需要输入编码的程序窗口文本栏上自动输入证书用户名和证书编码,等待用户回车确认,完成。
=======
这个功能涉及到侦测和注入别人的程序
价格和周期就很难说了
如果是简单的认证,那就很简单
如果是类似QQ这样的软件,注入就很难
如果是网银带U盾动态密码之类的。。。

网友E:
楼主,你说的是不是蓝牙密码器啊?自动输入密码。

网友F:
真捉急,不能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G:
上来劈头盖脸蹦出“虚构”两字,我就么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