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移植lwIP时ip_addr结构体未定义

楼主(2014-11-18):
发现uIP还是有些局限性,所以想移植lwIP,但是编译的时候好多问题,netif.h中,
但是查遍了整个源码,确实没有这个结构体的定义,struct  ip_addr,我知道这个肯定是个数组,是不是需要我们自己定义呢

网友A:
struct ip_addr ipaddr;
IP4_ADDR(&ipaddr,192,168,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uct ip_addr ipaddr;
IP4_ADDR(&ipaddr,192,168,1,2);

什么意思哦,我现在编译一大堆的问题,都是这个struct ip_addr结构体未定义

网友B:
(⊙o⊙)啥?局限性?

网友C:
如果没定义那肯定会报错,看看是否什么文件没加;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你的头文件没加。

网友E(2016-01-22):
struct ip_addr {
  u32_t addr;
}; 就是一个32位无整型

网友F(2016-03-09):
引用 网友E:
struct ip_addr {
  u32_t addr;
}; 就是一个32位无整型

那这个是在哪个头文件中定义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F:
那这个是在哪个头文件中定义的呢?

找到了,在ip_addr.h中,原型是:
#ifndef PACK_STRUCT_FIELD
#define PACK_STRUCT_FIELD(x) x
#endif /* PACK_STRUCT_FIELD */

PACK_STRUCT_BEGIN
struct ip_addr {
  PACK_STRUCT_FIELD(u32_t addr);
} PACK_STRUCT_STRUCT;
PACK_STRUCT_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