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短路保护的时候,需要让LED闪烁几次,可是短路就单片机低电压复位了

楼主(2014-11-18):
(无正文)

网友A:
修改硬件设计

网友B:
保护该保护的.闪灯部分用电容供电.

网友C:
短路的电源和单片机的电源需分开,闪烁时用后备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的电源和单片机的电源需分开,闪烁时用后备电池供电

谢谢,图纸是客户抄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该保护的.闪灯部分用电容供电.

我是菜鸟,不大理解怎么用电容供电闪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硬件设计

谢谢,图纸是客户抄板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不大理解怎么用电容供电闪灯,谢谢

单独用个大电容做LED的电源吗

网友B:
大电容或者电池给单片机和 led 之类供电.其他地方不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或者电池给单片机和 led 之类供电.其他地方不供电.

:Q

网友D:
你可以贴出你现在的电路出来,这样比较有个可比性。单片机的供电7805前用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后端再加大电容,外部短路了单片机还没那么快复位。

网友D:
再动用单片机一个IO,加一个4148到外部电源,外部短路的时候,这个IO就被拉低了,你的单片机程序检测到,就执行闪烁的动作就可以了。

网友D:
试试我画的这个,搭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D:
你这个做出来了吗?

网友E:
基本的原理就是,短路以后还要能闪灯的,必然有独立于主电之外的备用电源,可以是电池,也可以是大电容包括超级电容。然后你要能检测到“掉电”这个动作,去“触发”LED闪烁。结论跟楼上一样,必须在硬件上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做出来了吗?

谢谢,客户要他们自己改硬件: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