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DIY]
不同起始电流经过同一阻值的温度影响

楼主(2014-11-18):
(无正文)

网友A:
很多精密电阻的资料,会标功率和温度的关系曲线;
功率上升,电阻的温度也会上升,如果温度上升很大的话,即使低温漂的精密电阻,那么他的阻值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一般在额定功率内,温度不会有啥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精密电阻的资料,会标功率和温度的关系曲线;
功率上升,电阻的温度也会上升,如果温度上升很大的话, ...

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变大,当不同的起始电流通过同一阻值时产生的热功率也是不一样的!方案一:先让1A的电流通过再用2A的电流通过电阻;方案二:让2A的电流直接通过电阻。请问这两种方式产生的热量会不一样吗?差异主要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起始电流对电阻的冲击热量不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变大,当不同的起始电流通过同一阻值时产生的热功率也是不一样的!方案一:先让1A的 ...

没具体测试过不清楚;
还要看你多大的功率的电阻了;

你可以设定通电时间,加红外测温仪等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