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充当SPI slave设备

楼主(2014-11-18):
你好!
我使用的是IMX6Q,bsp版本是:L3.0.35.请问要怎么才能实现spi slave功能。

网友A:
楼主你好,这个我不知道如何操作,先帮你确认一下哈。

网友B:
I.MX6Q,交流下,烧写这块遇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个我不知道如何操作,先帮你确认一下哈。

嗯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X6Q,交流下,烧写这块遇到问题了

你好!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我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个我不知道如何操作,先帮你确认一下哈。

你好!我从datasheet里spi那一章看到配置成spi slave设备,说:In this configuration,chip select(ss) becomes an input signal,and is used to control data transfers through the shift register, as well as to load /store the data FIFO 这是不是说要将它的SS片选引脚配置成gpio引脚?

网友C:
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论坛上关于SPI slave的回复: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99298#39929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MX6Q,交流下,烧写这块遇到问题了

你好,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能否把问题描述的清楚一些,我们帮你看一下。建议你新建一个帖子提问哈,把问描述清楚。

网友A:
建议楼主看一下我们7楼工程师给您的回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论坛上关于SPI slave的回复: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99298#3 ...

谢谢给的链接!这个我之前就看过了,不过对我现在的问题没有什么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能否把问题描述的清楚一些,我们帮你看一下。建议你新建一个帖子提问哈,把 ...

恩 好  我再创建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给的链接!这个我之前就看过了,不过对我现在的问题没有什么帮助!

你使用SPI slave mode的话,该链接中也指出来了,极性要配置正确,建议你检查一下你是否配置正确,要配置的就是链接中的这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SPI slave mode的话,该链接中也指出来了,极性要配置正确,建议你检查一下你是否配置正确,要配置 ...

嗯  谢谢!我再创个贴 把问题说清楚,你再帮我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