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补下直角,但硬是不能拐斜角,不知在哪设置

楼主(2014-11-18):
我想补下直角,但光标上的线硬是不能拐斜角,不知在哪设置。如图

2014-11-18 星期二  (787.83 KB )

网友A:
shift+空格  来切换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距离却不能

楼主:
间距小时只能是直角,么样也不能45度角,单独可以45度角。可能是线的间距设置的问题不知在哪设置?

2014-11-18 星期二  (925.89 KB )

楼主:
隔个脚可以

2014-11-19 星期三  (671.6 KB )

网友B:
shift键和空格同时按,有多种走线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间距小时只能是直角,么样也不能45度角,单独可以45度角。可能是线的间距设置的问题不知在哪设置?
...

应该是电气间距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