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系统不稳定

楼主(2014-11-18):
神们,,,IMX6D板子 很不稳定啊  现在板子要加热后才能启动  ,,,怀疑是虚焊的  可是重焊了 还是这样  还有几块是这样   找不到原因.....有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吗,,,,之前是低温-40度试验都过了的,,,实验过程中,低温启动,高温运行都正常,,可是这几块板子在降温和升温过程中都出现了问题....温度变化就会引起死机,,,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没有一块板子可以正常使用的吗?

楼主:
有正常的 ,,之前用三块板子做实验,一块高低温完全正常,温度循环都正常。其中有两块当温度一变化就会挂掉。那两块现在常温也很难起来,,要上电一段时间等芯片热了才能起来,,或者用热风吹一下处理器和内存哪里就能起来....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参考飞思卡尔MCIMX6DL-SDP板子设计的吗?

网友B:
你好,请告诉我一下你用的PMIC型号,是MMPF0100F0EP,还是MMPF0100AEP ?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问题搞定了吗?没有的话,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