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 天线

楼主(2014-11-18):
(无正文)

网友A:
说明要么天线参数不合适,要么没有匹配好。

网友B:
要用网分看一下匹配情况……

网友C(2015-03-14):
没有匹配好

网友D:
433M的弹簧天本来就是一根导线(做成偶极子的很少),需要一大的地平面来辅助它进行辐射。很多人在调试的时候接到网分上看VSWR还不错,结果接到板子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因为换了另外一个地平面。所以调试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