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和pcf8591的应用谁搞过?求指点

楼主(2014-11-18):
打算把数字量通过8591转换成模拟量,结果,总是没有输出, 个人怀疑IIc驱动有问题,本人以前写过51的IIC,移植过来却不行,求指点

网友A:
示波器量过么?I2C有没有输出

网友B:
看io口输入输出配置对没有

网友C:
这个没办法,只能自己对着协议一条条写代码。

网友D:
对照时序图测波形。

网友E:
pic的 io输入输出要随时配置的。对于iic这种双向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照时序图测波形。

你好,之前看过您发的一个烧写字库bin文件到stm32内部flash的帖子,那么能请教一下操作步骤吗?  也是安富莱的板子

网友D:
好久不搞了,早忘了。

楼主:
搞出来了,还是写的时候时间没有给对

网友G:
我最近一直在用PIC的IIC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请仔细检查代码和查阅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