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SabreSDB单板PCIe接口找不到视频采集卡设备问题

楼主(2014-11-18):
我在iMX6 SabreSDB单板上,通过PCIe接口连接了TW6865视频采集卡(支持4路视频,4路音频),
编译kernel时,选项加了:
System Type->Freescale MXC Implementations下的PCI Express选项
  • PCI Express support
    [ ]   PCI Express EP mode in the IMX6 RC/EP interconnection system                                                    | |
  •    PCI Express RC mode in the IMX6 RC/EP interconnection system

    编译出kernel后,可是NFS启动加载新编译出的kernel,lspci命令显示找不到设备
    root@freescale ~$ lspci
    lspci: /sys/bus/pci/device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并且在kernel启动过程打印的信息中也没有关于PCI的信息,求助!!!
  • 相关帖子

楼主:
    刚刚没有显示PCI信息是我的失误,编译出内核后没有拷贝到/tftpboot目录下,
    导致单板每次启动都使用的是旧内核。
    下面是使用了增加PCI选项的内核后,单板启动时关于PCI的打印信息,还是没有正确找到视频采集卡。
    iMX6 PCIe PCIe RC mode imx_pcie_pltfm_probe entering.
    PCIE: imx_pcie_pltfm_probe start link up.
    link up failed, DB_R0:0x00c73000, DB_R1:0x08200000!
    IMX PCIe port: link down!

楼主:
    如果选择了PCIe的EP模式,则打印,
    PM driver module loaded
    iMX6 PCIe PCIe EP mode imx_pcie_pltfm_probe entering.
    PCIE: imx_pcie_pltfm_probe start link up.
    PCIe EP: waiting for link up...
    卡住了,启动不下去。。。

网友A:
    我正在帮你看,找相关的资料,这个我之前也没有调试过。在我们的英文论坛上有四路视频采集的方案,建议 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541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143
    你先看一下。看是否对你有帮助。

楼主:
    Rita,解决了,根源在于之前文档说的不正确!
    System Type->Freescale MXC Implementations下的PCI Express选项,只能选第1项,
    剩下的EP与RC模式都不能选!
    * PCI Express support
    [ ]   PCI Express EP mode in the IMX6 RC/EP interconnection system
    [ ]   PCI Express RC mode in the IMX6 RC/EP interconnection system

    现在启动过程中打印信息:
    PM driver module loaded
    iMX6 PCIe PCIe RC mode imx_pcie_pltfm_probe entering.
    PCIE: imx_pcie_pltfm_probe start link up.
    IMX PCIe port: link up.
    PCI: bus0: Fast back to back transfers disabled
    PCI: bus1: Fast back to back transfers disabled
    pci 0000:00:00.0: BAR 0: assigned [mem 0x01000000-0x010fffff 64bit pref]
    pci 0000:00:00.0: BAR 0: set to [mem 0x01000000-0x010fffff 64bit pref] (PCI address [0x1000000-0x10fffff])
    pci 0000:00:00.0: BAR 15: assigned [mem 0x01100000-0x011fffff pref]
    pci 0000:00:00.0: BAR 6: assigned [mem 0x01200000-0x0120ffff pref]
    pci 0000:00:00.0: PCI bridge to [bus 01-01]
    pci 0000:00:00.0:   bridge window [io  disabled]
    pci 0000:00:00.0:   bridge window [mem disabled]
    pci 0000:00:00.0:   bridge window [mem 0x01100000-0x011fffff pref]
    启动后,lspci信息:
    root@freescale ~$ lspci
    00:00.0 Class 0604: 16c3:abcd
    01:00.0 Class 0000: 1797:6869

楼主:
    问题解决了,方法为编译kernel时,只选择"PCI Express support ",
    RC模式与EP模式都不能选上!
    参考: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143

    System Type->Freescale MXC Implementations下的PCI Express选项
    * PCI Express support
    [ ]  PCI Express EP mode in the IMX6 RC/EP interconnection system
    [ ]  PCI Express RC mode in the IMX6 RC/EP interconnection syste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方法为编译kernel时,只选择"PCI Express support ",
    RC模式与EP模式都不能选上!
    参考:http ...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

网友A:
    对了,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B:
    请问这个4合一视频解码,能否实现画中画功能?

网友C(2015-04-19):
    好帖,收藏了,正想了解下imx6 pcie这块呢......

网友D:
    正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E(2017-01-23):
    楼主  你好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我的是imx6q四核的开发板  配置内核的时候就只选了那一个 下面两种模式都没有选 可是打印还是错误
    iMX6 PCIe PCIe RC mode imx_pcie_pltfm_probe entering.
    PCIE: imx_pcie_pltfm_probe start link up.
    link up failed, DB_R0:0x0c4a4a07, DB_R1:0x2800f700!
    IMX PCIe port: link down!

网友F(2017-05-19):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好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我的是imx6q四核的开发板  配置内核的时候就只选了那一个 下面两种模式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是和你同样的问题。如果解决了话,可否分享下解决过程?

网友G(2018-08-29):
    设备树里如何添加tw6869节点,要加么,网上都没有提到这里。都要配置哪里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