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fgtool 无**常使用

楼主(2014-11-18):
本来能正常使用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运行exe之后,点击开始提示Unrecognized device. 重新安装驱动或者重启电脑都无法解决。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居然连 “无法 正常” 都被屏蔽。。。。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这个是飞思卡尔哪个产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这个是飞思卡尔哪个产品呢?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的配置问题。你能帮我解答另外一个问题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2924&extr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的配置问题。你能帮我解答另外一个问题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 ...

原来是i.MX产品的问题呀,建议楼主以后发帖时直接把帖子类型选成i.MX即可。
这样i.MX工程师就很容易看到你的帖子,也能更快参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i.MX产品的问题呀,建议楼主以后发帖时直接把帖子类型选成i.MX即可。
这样i.MX工程师就很容易看到 ...

好的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