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光电路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18):
估计是节能灯内部有桥式整流,而且有触发二极管作为启动元件。
“那两个电容”估计指C5和C6,对50Hz交流阻抗比较大,但仍有相当小的电流通过整流桥对节能灯中滤波电容充电(此时节能灯不工作,耗电很小)。当节能灯开始工作后,灯内整流滤波电容两端电压迅速降低(C5C6电流不足以令节能灯工作),节能灯熄灭。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充电、工作、熄灭。

网友A:
通常晶闸管调光器仅限白炽灯使用,若用在节能灯上很容易闪烁。

网友B:
节能灯,压根就不能用可控硅调相法来调光,应该用设计专用的电子镇流器,用PWM法来调光。不过即使如此效果也不好,荧光灯的工作区间很窄。而用可控硅调相来驱动荧光灯,灯管很快就会坏了。

网友C:
必须去掉RC电路

网友D(2015-02-23):
凡是有电子镇流器或者有变压器电路是不适应使用调光器电路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