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感性线圈的电流纹波?

楼主(2014-11-18):
在PID控制感性线圈的电流时,电流纹波较大,虽然加大了PWM频率,电流纹波还是不能满足要求,不知有没有什么建议?
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CCS3.3的clock setup 只有CPU Cycles一种计时方式,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网友A:
使用开关管吗    开关管有没有驱动啊     是否能彻底导通
加LC试试吧
CPU cycles是一种方式     在BIOS下据说也可以    我没有试验过

网友B:
虽然加大了PWM频率,电流纹波还是不能满足要求
不知道你的 PWM 频率是多少了?  用到 几十Khz 到 几百 KHz 的频率了吗? 另外, 使用续流了吗, 这是非常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加大了PWM频率,电流纹波还是不能满足要求
不知道你的 PWM 频率是多少了?  用到 几十Khz 到 几百 KHz  ...

使用续流了,频率在4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