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差分放大电路求解?

楼主(2014-11-18):
(无正文)

楼主:
问题:
1、图1和图2这两种接法有什么不同?
2、图2中差分放大级上的R5和R18都取10K,如果不相同会怎样?毕竟R5只是接基准电压;
3、图2前面反相输入的耦合电容取10uF,是不是太大了些?作为高通滤波,如果通过的频率在1K以上,这个耦合电容的截频是不是太低了?

请各位坛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图2是我正需要用的电路,所以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1、图2解法除了是有隔离电容和补偿电容之外,就是前面的放大器有一个1K电阻相连。估计楼主要问的是这个电阻的作用,我也不懂,等高手出来回答!!
2、图2中提供基准1/2Vcc主要是满足“虚短”使得差分输入是Vp=Vn,所以我认为这里不需要两边对称10K,R5只是提供一个偏置通路,请高手指正。
3、信号频率是1KHz的话,这个10uF好像真是没啥用,会引起低频噪声吧!

网友B:
先说第一个问题,1K电阻的作用,和反馈电阻提供增益。第二个问题,如果R5和R18不同,也可以只是确定增益的公式很麻烦不好计算,还有那个Vref不是基准,是提供了偏执电压,因为你的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最后一个问题,10uF 电容其实也可以只要你的输入信号 大远大于1K就没啥影响。其实问题的关键是10uF如果你用铝电解电容会有泄漏电流近期噪声,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会影响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建议电容后面加一个大的电阻到底,1M以上的都可以

网友C:
看看这个,

信号链基础知识合辑(1-1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