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请大家指点哈

楼主:
如图所示稳压电路图,以下几点疑问:
  1.IC开关开启后,R1上是否几乎不流过电流?
  2.输出电压12V时,三极管为何由饱和变为放大?
学生一个,望大家指点哈

网友A(2014-11-18):
楼主的问题需要去找TWH8778的器件手册来看看,不过恐怕难找。该型号是中山达华电子厂的厂标型号,原厂型号是什么不得而知,而且是1980s的产品。这颗IC当年俺买过几颗,不过一直没用过,印象中功能是电压比较开关,具体早已忘了。中山达华是三十年前电子报搞邮购时的主力三大供应商,现在在不在都实在难讲了,就是在恐怕也与当年无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需要去找TWH8778的器件手册来看看,不过恐怕难找。该型号是中山达华电子厂的厂标型号,原厂型号 ...

谢谢Yang哥,我倒不是纠结TWH8788,而是后面那个三极管的饱和与放大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Yang哥,我倒不是纠结TWH8788,而是后面那个三极管的饱和与放大的问题

问题是,这个跟8778的内电路相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这个跟8778的内电路相关啊。

我觉得8788就是个压控开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8788就是个压控开关啊?

具体需要器件手册,功能是什么远不够充分。

网友A:
就电路而言,VT的发射极电压在工作时可以认为是常数,即VS的齐纳击穿电压,而其集电极电压则由8778的5脚决定,VT的基极电压则是由R4、R5和RP的分压值决定,VT处于什么状态,用这三个值分析一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电路而言,VT的发射极电压在工作时可以认为是常数,即VS的齐纳击穿电压,而其集电极电压则由8778的5脚决 ...

谢谢yang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