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tmelStudio6.2跑mega16例程(56)中断扩展

楼主(2014-11-18):
74LS148 是带优先级的8-3编码芯片,对于外部的8路数据输入线,只要有1路或几路被置为0,编码芯片即会按由高到低的优先级进行编码,并由A2~A0引脚输出3位二进制数,而且GS引脚下会自动变为0。在没在任何输入法,8路数据线均为高电平,GS自动变为1。
另一组中断扩展,使用了四路输入的74LS21与门芯片,本例中,无论哪一个按键都会触发INT0中断,中断程序通过读(PINC)高4位即可知道是哪一个按键触发中断。

以下是Ptoteus 运行截图:

以下是Atmel Stduio

以下是程序清单:
/*
* GccApplication19.c
*
* Created: 2014-11-18 20:30:06
*  Author: Administrator
*/

#define  F_CPU 6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LED_BLINK() PORTB ^=_BV(PB0)

int main(void)
{
    DDRA = 0xFF; PORTA = 0xFF;
        DDRB = 0xFF; PORTB = 0xFF;
        DDRC = 0xF0; PORTC = 0xFF;
        DDRD = 0x00; PORTD = 0xFF;
        MCUCR = 0x0a;     //INT0,INT1中断下降沿触发
        GICR = 0xC0;
        sei();

        while(1)
    {
        LED_BLINK();
                _delay_ms(100);
                //TODO:: Please write your application code
    }
}

ISR(INT0_vect)
{
        PORTC = PINC << 4 | 0x0F;
}

ISR(INT1_vect)
{
        uint8_t bidx = (PIND>>4) & 0x07;
        PORTA = ~_BV(bid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