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LCD1602的老问题

楼主(2014-11-18):
背光能亮,而且很亮,那个滑动变阻怎么变都很亮=-=,然后就是LCD1602除了亮,什么就没有显示了,谁人碰到这个问题,麻烦帮帮忙,答辩迫在眉睫(代码什么的,都已经可以执行了,在别人的机子上也能顺利执行,就在自己的板子上不行)

网友A:
那个电位器是调节液晶对比度的,如果对比度不合适,液晶上什么也看不到,继续调电位器吧,如果程序跟硬件都没问题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位器是调节液晶对比度的,如果对比度不合适,液晶上什么也看不到,继续调电位器吧,如果程序跟硬件都 ...

我就是不清楚硬件到底有没有问题,程序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B:
你的板子和别人的板子哪儿不一样?

网友C:
电位器的中间抽头需连接到VEE,按图这样接肯定不会显示

网友D:
同楼上,先把LCD的VCC、VSS、VEE功能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的中间抽头需连接到VEE,按图这样接肯定不会显示

不好意思,那个图是我冲忙改出来的,V0接的是滑动变阻的中间,VDD接的电源

网友E:
你的电路接口和别人一样么?比如控制脚。还有你单片机不一样或者液晶与单片机接口不一样、程序也要修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那个图是我冲忙改出来的,V0接的是滑动变阻的中间,VDD接的电源 ...

VO 的电压是多少? VDD电压多少?

网友F:
看看你的R1是不是转坏了,我上次就是这个转坏了,,搞得信号都不对

网友G:
网上有好多这样的电路图,照着画一个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路接口和别人一样么?比如控制脚。还有你单片机不一样或者液晶与单片机接口不一样、程序也要修改、 ...

都是兼容的,我才测试我的最小系统,没有工作=-=

网友H:
首先,把LCD的A串联电阻后接5V,其次,把Vss和V0并联后接地,Vcc串联电位器可变输出端,电位器一端接5V,一端接0v。

网友I:
V0接地是最大对比度,不够完美,但肯定能显示,我喜欢在V0上串个二极管再接地。

网友J:
带汉子,你好,原理图是这样的,第3脚接中心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