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如何进行片外存储

楼主(2014-11-18):
flash, pi, ps, RF, sd

最近做了个简单的4.3寸的触摸屏键盘(msp430+ssd1963)。因为用户要求必须美观,所以每个按键我都是用ps画好然后取模出的16bit(565)的数组,这样0-9、a-z再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按键一共40来个,而且还要预留一页的升级空间,这么算来大概需要1.5m左右的数据空间,怎么存储现在伤透了脑筋。
网上最多的是用spi flash,这个数据空间是足够了,不过我想不到怎么才能把数据痛快的存进去。各位大大有没有好的思路?暂时不考虑nor flash
目前样机我是通过j-tag口单个单个按键写进去的。

网友A:
大批量可以先用编程器烧好后再贴片加工。

小批量或是更新,可以在板子上面做上SPI的触点,然后做个测试夹去烧写。
这种情况下注意要让MCU对SPI的IO处于高阻状态。

网友B:
SPI Flash,就只能用串口通过你的MCU写入了。要不就用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批量可以先用编程器烧好后再贴片加工。

小批量或是更新,可以在板子上面做上SPI的触点,然后做个测试夹 ...

那样的话我如何将所有图片取模后的数据打包在一起呢?也就是做成一个简单的字库形式,总不能也是一个一个的把字写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 Flash,就只能用串口通过你的MCU写入了。要不就用编程器。

串口的话,怎么把图片数据转成hex格式呢?网上搜了好久也没找着:'(

网友B:
二进制直接传,自己用VC或VB写个程序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进制直接传,自己用VC或VB写个程序就是了。

我说不会写会被人骂吗

楼主:
想了个笨办法,用我现在写好的spi flash当做母片,用个2个spi口的单片机做个复制烧写的玩意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做成一个简单的字库就可以了~~
其实也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组~~
烧写到spi存储器中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一个简单的字库就可以了~~
其实也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组~~
烧写到spi存储器中就好

我问的意思就是第一,怎么做成一个字库;第二,怎么烧写到spi flash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意思就是第一,怎么做成一个字库;第二,怎么烧写到spi flash中

1、有一种字符取模软件,就是把字符或者图片转化为二进制数组。通过这种软件,就可以把你的按键转化为二进制数组。多个这种数组按照一定顺序或者索引组合起来就是字库了
2、一般有两种方法:1)用单片机把字库数组按顺序写到spi flash;2)把数组转化为spi flash烧写器可以识别的文件,然后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有一种字符取模软件,就是把字符或者图片转化为二进制数组。通过这种软件,就可以把你的按键转化为二 ...

多谢 能弄成字库就最好了,我去找找那个软件

网友D:
采用一个字库是不错的选择的啊。。

网友E:
利用一个总线的跟专门的存储芯片进行通讯操作的吧。。eeprom的也可以的啦。
匿名
在51当中,是用
XBYTE[address]=data   写数据
data=XBYTE[address]   读数据
进行外部存储器的读写。如:

#define  W_DATA  XBYTE[0x1000]
W_DATA=0X55;
对地址为0X1000的外部存储器空间写入0x55

以上两语句相当于以下的汇编三条语句:
mov dptr,#1000h
mov a,#55h
movx @dptr,a
而控制信号RD,WR,ALE是由MOVX指令产生,而不用人为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