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硬件仿真单片机的时候,开电烙铁,会导致单片机复位?

楼主(2014-11-18):
今天在仿真的时候,打开了边上的电烙铁,结果正在仿真的单片机停在了程序某一个点?需要重新点运行才可以。

后来多试了几次,每次程序在仿真的时候,打开电烙铁,都会导致仿真程序停止。

求教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示波器看下MCU电源脚

网友B:
仿真器容易受干扰,烙铁的EMC也不过关

网友C:
应该是电烙铁上电时干扰过大,导致单片机引脚受到干扰,程序跑飞了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各种仿真器都很容易受干扰。JTAG、SWD等等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