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二极管的起什么保护作用

楼主(2014-11-18):
图中的D1起什么作用咧〈〉

网友A:
输入有负压?防止VBE被反向击穿?

网友B:
支持楼上,没有其他更合理

网友C:
也有可能是要建立电流反向通路,

网友D:
不能是稳压作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能是稳压作用吗?

VBE 0.7, 你想稳啥?

网友F:
就是防反向电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要建立电流反向通路,

不知道 建立电流反向通路有什么用,求大神解释啊

网友C:
比如基极前面的电路串联了电容,如果没有该二极管,三极管会逐渐变得无法导通,

网友G:
catch diode,做的很讲究了
嵌位的,用做电路可靠性上面的。当电路上电,或者状态转化的时候,瞬态会有冲击,这只二极管会使得基极电压不能低于-0.7V。 不知道你集电极的点位是什么情况,这个二极管其实也可以保护Vbc的,让Vbc不能超过一定电压值,保证器件的寿命。
有时候,这种管子在特殊情况也会有缺点,比如漏电等等。

网友H:
提高开关速度?

楼主:
明白了,是起反向嵌位的作用,假如当基极端输入正弦信号那么这个二极管的作用就可将反向电压嵌住在0.7V以下,不会使三极管的发射结反向击穿。

网友I:
才不是呢   三极管有容抗和感康效应   这是续流二极管    不然感应电动势会打穿后边的导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才不是呢   三极管有容抗和感康效应   这是续流二极管    不然感应电动势会打穿后边的导线 ...

续流二极管不是应该接在集电极和发射级之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