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溢出对单片机的影响

楼主(2014-11-18):
单片机中,定义一个unsigned char m,如果程序中出现m>255的话,会导致单片机程序跑飞或复位么?

求大侠们指点。

网友A:
复位不会只是运行不正常

网友B:
与复位没有必然关系

网友C:
无符号字符型数据,不可能大于255

网友D:
复位不太可能,有可能会进入死循环

网友E:
大于255 就按照减去255运行。至于会怎么样 我相信,你懂的

网友F:
会出现逻辑问题  不会出现机器问题

网友G:
是呀,只和你的程序有关,运算的结果只是取余了

网友H:
理论上是溢出,然后丢弃高位,只会出现错误数据和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位不太可能,有可能会进入死循环

我的程序貌似就是死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位不太可能,有可能会进入死循环

我的程序是用在执行器上的,跑两天就死机,给信号也不动作了。

死机的时候,我测试过晶振波形,是正常的。并且我把reset和GND短接一下,整个执行器就又动作了。断电再重新上电也可以恢复正常。

现在在纠结原因?

我没有打开软件看门狗。

程序中我定义了一个unsigned char的全局变量,这个变量可能溢出。但是溢出后如果像上面说的把溢出的数据截断成uchar类型,也不会跑死机吧?

网友I:
判断条件永远不会满足,死不死机就看你调用的地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判断条件永远不会满足,死不死机就看你调用的地方啦

这是AD中断里面的语句。m是我定义的unsigned char类型的全局变量。并且Input_normal1和Input_normal之差可能大于255.

case 1:
                temp[temp_AD_1] = AD_Count;

                        temp_AD_1++;
                        //WDTC=0X05;
                        if(temp_AD_1>=10)
                        {
                                data_AD[1]=datachlit(temp,10);//采样十次求平均值
                                temp_AD_1 = 0;
                                ADC1 = 0x42;
                            Input_normal1 = data_AD[1];//新采样值

                                //input_to_feeddback();
                                if(Input_normal1>Input_normal)//如果新采样值大于旧采样值
                                {
                                        m=Input_normal1-Input_normal;
                                }
                                else//如果新采样值小于旧采样值

                                {
                                        m=Input_normal-Input_normal1;
                                }
                                if(m>=10)//如果新旧差值大于10
                                {
                                        Input_normal=Input_normal1;//取新值
                                }
                                else//如果新旧差值小于10

                                {
                                        Input_normal=Input_normal;//取旧值
                                }
                                if(Input_normal>(input_max-10))
                                        Input_normal = input_max;
                                if(Input_normal<10)
                                        Input_normal = 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出现逻辑问题  不会出现机器问题

引用 网友I:
判断条件永远不会满足,死不死机就看你调用的地方啦

这是AD中断里面的语句。m是我定义的unsigned char类型的全局变量。并且Input_normal1和Input_normal之差可能大于255.

case 1:
                temp[temp_AD_1] = AD_Count;

                        temp_AD_1++;
                        //WDTC=0X05;
                        if(temp_AD_1>=10)
                        {
                                data_AD[1]=datachlit(temp,10);//采样十次求平均值
                                temp_AD_1 = 0;
                                ADC1 = 0x42;
                            Input_normal1 = data_AD[1];//新采样值

                                //input_to_feeddback();
                                if(Input_normal1>Input_normal)//如果新采样值大于旧采样值
                                {
                                        m=Input_normal1-Input_normal;
                                }
                                else//如果新采样值小于旧采样值

                                {
                                        m=Input_normal-Input_normal1;
                                }
                                if(m>=10)//如果新旧差值大于10
                                {
                                        Input_normal=Input_normal1;//取新值
                                }
                                else//如果新旧差值小于10

                                {
                                        Input_normal=Input_normal;//取旧值
                                }
                                if(Input_normal>(input_max-10))
                                        Input_normal = input_max;
                                if(Input_normal<10)
                                        Input_normal = 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位不太可能,有可能会进入死循环

引用 网友I:
判断条件永远不会满足,死不死机就看你调用的地方啦

这是AD中断里面的语句。m是我定义的unsigned char类型的全局变量。并且Input_normal1和Input_normal之差可能大于255.

case 1:
                temp[temp_AD_1] = AD_Count;

                        temp_AD_1++;
                        //WDTC=0X05;
                        if(temp_AD_1>=10)
                        {
                                data_AD[1]=datachlit(temp,10);//采样十次求平均值
                                temp_AD_1 = 0;
                                ADC1 = 0x42;
                            Input_normal1 = data_AD[1];//新采样值

                                //input_to_feeddback();
                                if(Input_normal1>Input_normal)//如果新采样值大于旧采样值
                                {
                                        m=Input_normal1-Input_normal;
                                }
                                else//如果新采样值小于旧采样值

                                {
                                        m=Input_normal-Input_normal1;
                                }
                                if(m>=10)//如果新旧差值大于10
                                {
                                        Input_normal=Input_normal1;//取新值
                                }
                                else//如果新旧差值小于10

                                {
                                        Input_normal=Input_normal;//取旧值
                                }
                                if(Input_normal>(input_max-10))
                                        Input_normal = input_max;
                                if(Input_normal<10)
                                        Input_normal = 0;

网友J:
指针溢出可能会导致跑飞,     你说的这是数据格式溢出不会,只是高位会被自动丢弃.

网友K:
unsigned char m,m不可能大于255,还是好好检查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unsigned char m,m不可能大于255,还是好好检查程序吧。

您是说检查别的地方么?

很奇怪,刚开始还好好的。但是运行十多个小时,就会死在某个地方了。而且复位或者重新上电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是说检查别的地方么?

很奇怪,刚开始还好好的。但是运行十多个小时,就会死在某个地方了。而且复位或 ...

可以进入调试状态运行十几个小时,看看死在什么地方

网友L:
抚慰是不会的,unsigned char a=300,实际得到的数字是300-256
这个是悄悄进行的,编译器不会告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进入调试状态运行十几个小时,看看死在什么地方

谢谢回复。问题查到了。我的粗心大意,导致PWM占空比一直增加。。十多个小时后,PWM自己输出0了。。所以电机无动作。

楼主:
跟大家学习了。问题解决了,单片机没有死机,因为我发现程序的其他功能还在,只是PWM无输出了,所以电机怎么都不动作。谢谢大家。

网友M:
程序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