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PowerPC(MPC5121E)使用问题咨询

楼主(2014-11-18):
最近项目中有使用一款MPC5121E最图形显示主控,可是遇到了好多棘手的问题,还望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分享一下,谢啦。

首先,MPC5121E和MPC5123怎么区分,在购买的时候要的是5121E,结构买来了一批,焊接上后有些使用过程中总是初始化
报错(错误与我们的程序有关),但是有一部分使用正常,一直找不到原因,后面通过读取SVR,也就是芯片的ID(只读存储器)
后发现使用不正常的ID号为0x80180030,通过手册查后发现是MPC5123,不是MPC5121E,但是通过芯片外形根本区分不出来,
不知道怎么是怎么判断这两种型号的,求解。
另一个问题非常奇怪,有一个芯片,在使用过程中断电放置一段时间后,上电就会被检测为MPC5123,所以也就初始化失败了,
但是接着下来的多次上电都通过读取ID,又成了MPC5121E了,工作正常了,不知道这又是什么情况,ID应该是固定的,怎么就
会变化了,我们的代码不会对ID号做处理,只是打印输出。求解啊

@FSL_FAE_ConstYu     @FSL_FAE_JiCheng   @FSL_FAE_Su      @FSL_TICS_Admin       @FSL_TICS_imx  @FSL_FAE_Strong
帮忙回答一下或者转接给相关技术支持,谢啦

楼主:
我的具体型号是 MPC5121YVY400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具体型号是 MPC5121YVY400B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状告给Power PC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状告给Power PC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好的 比较急 项目都到了配套的地步 遇到了这种问题
谢啦

网友B:
已经帮楼主转过了,请耐心等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帮楼主转过了,请耐心等待哈~~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你好,楼主!
Power PC工程师已给我回复,他鉴于你的问题稍微有些复杂,建议你创建SR的方式来获得技术支持。
创建SR的流程请参考此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68451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Power PC工程师已给我回复,他鉴于你的问题稍微有些复杂,建议你创建SR的方式来获得技术支 ...

直接说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我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说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我试试吧

你好,
创建服务请求也是解决客户问题的一种方式,不单单局限于论坛回复的方式,估计Power PC工程师觉得通过创建SR的方式能更好的解决你的问题。
谢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