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楼主(2014-11-19):
使用CC1101的板子应用于恶劣环境下无线通讯,实际通讯距离不超过10米,模块四周有大量泥浆和一些钢结构,所以采用不锈钢外壳将板子封装起来,将天线引出,并用POM塑料对天线进行封装保护,天线用的是弹簧天线,增益大概有1.5-2dbi,实际测试信号强度很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提高信号强度?另外POM壳是否对信号衰减很厉害?

网友A:
不仅天线,板级设计和调试的效果怎么样,射频收发链路有没有匹配,有么有测下S11,电源和地的EMC有没有处理,外加的屏蔽盒对射频收发有没有影响,接收灵敏度怎样?

楼主:
实际测试pom壳对信号影响不是很大,信号接收强度大致-50~-70dbm,板子标称灵敏度-110,实测到-90就不行了……貌似没有考虑匹配和EMC的问题,能不能指导下

网友B:
433MHz 吗?普通弹簧天线的增益在 -3dBi 左右,1.5-2dBi 肯定达不到的……

网友C:
先在开阔地条件下测试,如果通讯距离正常,那么就是使用环境的问题,这个无解。如果开阔地下都有问题,那才到了去改进信道及天线的时候。

先区分好到底是哪种情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MHz 吗?普通弹簧天线的增益在 -3dBi 左右,1.5-2dBi 肯定达不到的……

像这种100mw的板子如果使用高增益天线会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在开阔地条件下测试,如果通讯距离正常,那么就是使用环境的问题,这个无解。如果开阔地下都有问题,那才 ...

在开阔地通讯没有问题,那么用不锈钢将板子封起来并将天线外引的方法就行不通么?外引天线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开阔地通讯没有问题,那么用不锈钢将板子封起来并将天线外引的方法就行不通么?外引天线时候有没有什么 ...

引出天线当然可以,要你做对比测试的就是引出天线以后的,唯一的差别仅仅是工作的环境不同,其它的必须完全相同。为什么要这样,不妨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