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电路的输入阻抗小吗?

楼主(2014-11-19):
图中的20KHZ的信号源是电感电容放在变化的磁场中谐振出来的正弦波信号,我通过改变谐振电路的共模信号得到两种放大电路。这两种放大电路都是正向放大,我感觉输入阻抗足够大了,但是有人告诉我输入阻抗太小电路依赖放大器性能。我百思不得其解特地向大婶们请教。

网友A:
同相放大,倒是有较高的输入阻抗。不过还有一点,输入电阻会影响偏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相放大,倒是有较高的输入阻抗。不过还有一点,输入电阻会影响偏流。。 ...

怎么影响的偏流还请详解。

网友B:
同相输入电路都有比较高的输入阻抗,这几个电路都是可以的,个人会偏向选用最后一个,加隔直电容后在给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相输入电路都有比较高的输入阻抗,这几个电路都是可以的,个人会偏向选用最后一个,加隔直电容后在给偏置 ...

为什么呢?请大神指教。

网友C:
最后一个图没有前两个输入阻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个图没有前两个输入阻抗高,

为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呢?

如果运放是理想的,前两个图输入阻抗为∞,最后一个输入阻抗为5kΩ,

楼主:
请教关于集成运算放大电路输入输出阻抗的计算方法,万般感谢。

网友D:
个人偏好第二个图。
输入阻抗确实是依赖运放本身,可是再提高不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偏好第二个图。
输入阻抗确实是依赖运放本身,可是再提高不容易了

我现在还在翻模电书学习计算集成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的计算方法,但是我太过愚钝希望先生能以这两种图为例指点一下在下。

网友:
俺习惯以Ib来看
有的运放规格书中有写出来一个输入电阻值为xxT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运放是理想的,前两个图输入阻抗为∞,最后一个输入阻抗为5kΩ,

我重新看了模电关于电压串联负反馈以及电压并联负反馈的输入阻抗的计算方法但是还是不会算。

网友C:
把电源和运放输出看做“地”就可以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源和运放输出看做“地”就可以算出来了,

我懂了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源和运放输出看做“地”就可以算出来了,

这个反向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是不是就是R3+R4.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反向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是不是就是R3+R4.

不是,由于虚短,反相输入端电压几乎恒等于同相端电压,电压几乎一直不变,相当于也接到了“地”,
这个电路输入阻抗是R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由于虚短,反相输入端电压几乎恒等于同相端电压,电压几乎一直不变,相当于也接到了“地”,
这个 ...

懂了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