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输入捕获的问题

楼主(2014-11-19):
用stm32的输入捕获模式测量PWM波形的占空比和周期时,如果PWM波形的占空比或周期过长,导致stm32的16位定时器溢出该如何解决,望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吧,大神们不要袖手旁观啊!

网友A:
溢出了的话重新进入,你把这个溢出次数记录下来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出了的话重新进入,你把这个溢出次数记录下来就好了吧

谢啦,新手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出了的话重新进入,你把这个溢出次数记录下来就好了吧

关键是溢出次数如何记录,版主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溢出次数如何记录,版主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可以在每次测量开始时开启溢出中断,在测量未结束时进入中断则用一变量记录进入中断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