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C芯片求推荐

楼主(2014-11-19):
高速串行8位ADC,本来使用TLC5510也挺合适,但他是并行输出的,我需要一个串行输出的。

网友A:
去AD官网上淘淘

网友B:
要多高的速度,国产时代民芯的高速adc还可以。1G的采样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多高的速度,国产时代民芯的高速adc还可以。1G的采样率

时代明芯好像不少芯片和ADI管脚兼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时代明芯好像不少芯片和ADI管脚兼容的

对啊,因为受美国出口政策的影响,不允许高采样率的adc出口。时代民芯能做出这样的产品也是国内的骄傲,更是广大电工的福利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啊,因为受美国出口政策的影响,不允许高采样率的adc出口。时代民芯能做出这样的产品也是国内的骄傲, ...

呵呵,你可以做示波器;

网友D:
头回听说,原来就是772所。
示波器满大街都是了,除非跟小米公司似的,可是也没那么大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