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GCC关键字extern

楼主(2014-11-19):
        #include <avr/io.h>

        #include "Port_Define.h"
    #include "EEPROM_Define.h"

        #include "Include.h"
        extern  void Uart_Inital();

           void   System_Inital()    //   初始化
                 {
                      Uart_Inital();
在GCC里面这段代码编译出错,undefined reference to Uart_Inital。可是 Uart_Inital函数我在另一个文件已经定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呢?去掉关键字extern还是会出同样的错误

网友A:
另一个文件对应的头文件添加了吗?

网友B:
定义与声明不一致吧

网友C:
Uart_Inital函数我在另一个文件已经定义

只定义是不行的,还要在头文件中声明

网友D:
extern没有也没关系,
void Uart_Inital();
定义的时候这样写不行,要有函数原型,
void Uart_Inita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