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IO端子加ESD保护器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4-11-19):
如果PCB的GND和大地之间是不连接的,那么把ESD保护器接到GND上还能起到保护作用么

网友A:
做ESD静电测试时,要求静电泄放途径短,最快泄放到大地,降低对系统电路的影响。 接到GND上,可能会得不到很好的泄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ESD静电测试时,要求静电泄放途径短,最快泄放到大地,降低对系统电路的影响。 接到GND上,可能会得不到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