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输入端口能识别8V的信号吗?

楼主(2014-11-19):
示波器测得Max232A输入端口的电平幅度最高也就8、9V的样子,但是经过转换后,脉冲宽度变得很窄,如果有12V左右的电平,则经过Max232A转换后的波形正常,脉冲宽度也正常。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Max232A不能识别8、9V左右的信号?

网友A:
肯定可以
电源充足时232可输出12V和-12V电压,也可以识别

网友B:
当然可以,现在的232电平转换器的门限都很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现在的232电平转换器的门限都很宽。

奇怪的问题,如果用自制的USB转232模块,通信时“有问题设备”(返回电平比较低(8、9V))经过232后的脉冲宽度变得很窄,PC机上软件读不到设备信息。但是“有问题设备”如果不经过USB转232模块,而是直接连到PC机的232端口,则PC机上软件能正常读取到设备信息。使用芯片为MAX232A,下图是部分原理图:
下图是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脉冲宽度仅有10us-20us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
电源充足时232可输出12V和-12V电压,也可以识别

请您看下我后面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您看下我后面的回复。

有问题的设备,是不是已经坏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的问题,如果用自制的USB转232模块,通信时“有问题设备”(返回电平比较低(8、9V))经过232后的脉 ...

别怀疑232电平转换部分了,你遇到的问题是USB串口桥的兼容性问题。不同的主板、操作系统环境都有各自适用的USB串口桥,是否正确的安装驱动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的设备,是不是已经坏了呢

但是这个设备如果不经过USB转232端口,而是直接连接到PC机的232端口,它是可以正常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怀疑232电平转换部分了,你遇到的问题是USB串口桥的兼容性问题。不同的主板、操作系统环境都有各自适用 ...

春阳,我是用的同一台笔记本测试的,用的同一个USB转232的模块,通信的设备是梅特勒天平,同一款型号,一台能连接上,一台不能连接上。但是不能连接上的那台天平将它的232端口直接连到台式机的232端口上面是可以通信的。对比这两台天平,唯一不同的是不能连的那台电平要比能连上的那台低了3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春阳,我是用的同一台笔记本测试的,用的同一个USB转232的模块,通信的设备是梅特勒天平,同一款型号,一 ...

可以把不能连上的设备的232芯片换掉可能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春阳,我是用的同一台笔记本测试的,用的同一个USB转232的模块,通信的设备是梅特勒天平,同一款型号,一 ...

那说明不能连上的那台天平的232转换芯片有问题。二者的本质差别不在于电压,而是占空比,USB转的串口本来兼容性就差,对信号时序的要求也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