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PD5至PD7

楼主(2014-11-19):
:'(:'(,快两个星期了,PD5到PD7推挽模式下正常运行,开漏模式在开机时没有问题,但是待机几个小时就出现输出波形异常,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道是不是干扰问题,无从下手查问题了。。。。。
补充:PD0-PD7是用在8位LCD上的,PD0-PD4都是正常的,就PD5-PD7开漏模式下不正常。

PD5

PD5

PD6

PD6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或者过来人。。。。。求解答

网友A:
开漏模式下引脚置高是高阻, 不能输出高电平. 你所要的高电平得外部的上拉驱动.

网友B:
加一个上拉,试一下。

网友C:
用总线接口,你还用漏极开漏输出模式啊??
改下模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漏模式下引脚置高是高阻, 不能输出高电平. 你所要的高电平得外部的上拉驱动. ...

已经上拉了,5.1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总线接口,你还用漏极开漏输出模式啊??
改下模式看看;

推挽模式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上拉,试一下。

就是上拉5.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漏模式下引脚置高是高阻, 不能输出高电平. 你所要的高电平得外部的上拉驱动. ...

已经上拉5.1k

网友D:
把图贴上,芯片配置程序贴出。如楼上说,加上拉电阻没?

网友E:
测量是否有问题,再有问题也不能输出负压吧

网友F:
建议你把配置锁住测试一下,是不是IO口配置中途被其它地方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量是否有问题,再有问题也不能输出负压吧

没有负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把配置锁住测试一下,是不是IO口配置中途被其它地方修改了

这个怎么锁啊。。。程序控制吗???

网友G:
库函数里有一个专门锁的函数。比如锁定PA0
GPIO_PinLockConfig(GPIOA, GPIO_Pin_0);//锁定GPIO管脚设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