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通过寄存器操作串口向电脑发送收据,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4-11-19):
上位机接收不到,
帮忙看看,通过寄存器操作串口向电脑发送收据,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串口操作就那么几句;
用示波器看下引脚有没有发送数据;
没有的话,参考库函数的例程,复制粘贴测试下;
再逐步查找,你用急寄存器方式哪里问题;

网友B:
牛!全用寄存器操作!那就去对着库,对比那里不一样了。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朋友的建议,只是试着学习用寄存器操作。好建议,我再看看。

网友C:
这两个对调位置

网友C:
不过,这只是解决首字符发送出错问题。我还不知你这程序是什么问题呢。我没用寄存器直接写过,感觉没那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