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F2系列移植到F1系列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

楼主(2014-11-19):
如题,想把F2上的程序移植到F1上,除了时钟,GPIO输出速度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网友A:
库函数,启动文件至少要换下;

网友B:
移植过F1到F2,只是换了下库函数,启动文件修改了和库函数相关的一些函数!

网友C:
STM32F2系列和STM32F1系列的DMA配置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