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不成功,出现乱码

楼主(2014-11-19):
本人是新手,但是对这方面有很大兴趣,现在遇到一些困难,希望前辈们指导一下。
程序编写如下:
#include<reg51.h>
sbit duxuan=P2^6;
sbit weixuan=P2^7;
void main()
  {
    while(1)
        {
   weixuan=0;
   P0=0x92;
   weixuan=1;
   duxuan=0;
        P0=0xFF;
   duxuan=1;
   weixuan=0;
   P1=0x90;
   weixuan=1;
   duxuan=0;
        P1=0xFF;
        duxuan=1;
         }
   }
实现效果如下:

楼主:
补充一下,就是会出现乱码,LED灯会亮,不知怎么处理

网友A:
你发错版块了。
问题是你这里没有延时,速度太快了,所以刚显示一个数字又被另一个数字覆盖,造成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错版块了。
问题是你这里没有延时,速度太快了,所以刚显示一个数字又被另一个数字覆盖,造成乱码。 ...

请问要在哪个版块发,还有这个程序要怎么改,谢谢

网友B:
买块开发板吧,对你会有帮助的
上手会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块开发板吧,对你会有帮助的
上手会快很多

我有,现在是上手遇到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要在哪个版块发,还有这个程序要怎么改,谢谢

这个你可以发到单片机板块去。
去百度搜搜“51延时”。
可以这么改,你就能看到不同的数字了:
{
显示1;
delay(1);//延时1秒
显示2;
delay(1);//延时1秒
显示3;
delay(1);//延时1秒
}

网友C:
新手的话,可以到网上买51开发板,一定要有相应配套的视频教学,很快就能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发到单片机板块去。
去百度搜搜“51延时”。
可以这么改,你就能看到不同的数字了:

可以将LED关掉,可是数字还是乱码

网友D:
你的LED是不是都会变亮呢,如果写入0xff都会变亮(共阳则是0x00),那么是你的段选的问题;如果不会都变亮,那么是你接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