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soc: can't open platform imx-hdmi-soc-audio.0

楼主(2014-11-19):
mars board烧好uboot、uimage、ubuntu后,启动后屏幕不亮,
报错:
ERROR: HDMI is not ready!
asoc: can't open platform imx-hdmi-soc-audio.0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u-boot中参数有设置正确吗?

楼主:
多谢提醒,具体怎么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具体怎么改呢?

楼主你好,我看你使用的板子是mars board,参数设置和我们的开发板会有区别的,我这边只有我们开发板的参数设置。关于你手上的板子建议你看一下他们给你提供的文档,里面应该有关于启动参数设置的,在u-boot起来后设置。

楼主:
可以在编译、烧录时配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在编译、烧录时配置吗?

不是,是在烧写以后,u-boot起来的时候设置。

楼主:
我想配置lcd播放,请给我个配置命令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配置lcd播放,请给我个配置命令例子

请问是lcd显示吗?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lcd屏呢?

网友B:
你好,我的现象是烧好系统后前几次正常,可是到第三次或以后就出现ERROR: HDMI is not ready!
asoc: can't open platform imx-hdmi-soc-audio.0。 屏幕不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与HDMI和音频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lcd显示吗?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lcd屏呢?

你好,我的现象是烧好系统后前几次启动正常,可是几次以后就出现ERROR:
HDMI is not ready!
asoc: can't open platform imx-hdmi-soc-audio.0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13920332671。
屏幕不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与HDMI和音频有关?

网友C(2015-04-17):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现象是烧好系统后前几次启动正常,可是几次以后就出现ERROR:
HDMI is not ready!
asoc: can' ...

兄弟,怎么解决的?我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