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图我看不懂,感觉好忧伤!

楼主:
这图我看不懂,感觉好忧伤!

网友A(2014-11-19):
射极输出,只不过用PNP管子罢了,还有限流作用,只不过输出不会太大

网友B:
谁画的图纸,找他抽三个大嘴巴子,问他模电课是不是偷瞄班花了?

网友C:
看不懂。不知道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D:
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嘛,我觉得,VCC和FM高电平是同一电源就行了,

网友D:
如果蜂鸣是感性的,要反向并接一二极管

网友E:
分析方法:根据输入高低电平,看管子能否导通;

网友F:
这管子明显是打算当开关用,但是这么接是不可能饱和的

楼主:
放大也不对,还不是接错了
我这是开发板那里面的原理图啊!

网友G:
蜂鸣器和pnp颠倒下位置

网友H:
这么用不太对哦,PNP管左开关的话应该断电,把蜂鸣器和PNP换下位置
FM低电平,三极管CE导通,蜂鸣器得电,开始叫唤~~~~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谁画的图纸,找他抽三个大嘴巴子,问他模电课是不是偷瞄班花了?

不要激动···身体要紧···

网友I:
如果只是正常应用的话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J:
大学教材!

网友K:
看不懂,越说越邪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