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看门狗实验中pscVal与wdtcr的关系

楼主(2014-11-19):
在Timer例程中,程序如下:
* This is an example of the usage of WDTIM functions for 5509.
\*----------------------------------------------------------------------*/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wdtim.h>
#include <stdio.h>

int i, pscVal;
WDTIM_Config getConfig;
WDTIM_Config myConfig = {
     0x1000,          /* WDPRD */
     0x0000,          /* WDTCR */
     0x1000           /* WDTCR2 */
};

main()
{

    CSL_init();

#if (_WDTIM_SUPPORT)
    WDTIM_config(&myConfig);
    WDTIM_FSET(WDTCR, WDOUT, 1);           /* Connect to NMI */
    WDTIM_FSET(WDTCR, TDDR, 0xF);          /* Value to load PSC field */
    WDTIM_FSET(WDTCR2, PREMD, 0);          /* Set direct mode */
     WDTIM_service();      /* enable watchdog */
        for (;;)
    {

        WDTIM_getConfig(&getConfig);
       pscVal = WDTIM_FGET(WDTCR,PSC);
         printf("pscVal: %x, wdtcr: %x\n",
             pscVal, getConfig.wdtcr);

        /* write periodically to WDTIMER  - when this line is commented out,
           the watchdog times out, WDFLAG set to 1, indicating
           that a Watchdog time-out occurred.*/
        WDTIM_service();

    }           //end for loop
#endif
}
程序运行完之后,单步执行输出结果为:
pscVal: c, wdtcr: 134f
pscVal: 4, wdtcr: 114f
pscVal: 8, wdtcr: 124f
pscVal: c, wdtcr: 134f

。。。。。。
1、手册中PSC代表的是wdtcr中的9~6位,但是上述结果,pscVal的值也不是wdtcr中的9~6位的值啊,这是为什么?

其中,当wdtcr=134f时,9~6位值为1101=13;
当wdtcr=114f时,9~6位值为0101=3;
当wdtcr=124f时,9~6位值为1001=9;
2、在程序        WDTIM_getConfig(&getConfig);         pscVal = WDTIM_FGET(WDTCR,PSC);
下面如加入 WDTIM_getConfig(&getConfig);
得到寄存器wdtcr中的值会变化,这是为什么?

楼主:
急急急,在线等。。。
还有就是程序中为什么要两次用到
WDTIM_servi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急急急,在线等。。。
还有就是程序中为什么要两次用到
WDTIM_service();

每次for循环是不是关了看门狗   然后使能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急急急,在线等。。。
还有就是程序中为什么要两次用到
WDTIM_service();

里面有一本彭启宗组织翻译的书   你看看

C5000资料整理(代码+原理图+电子版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一本彭启宗组织翻译的书   你看看

C5000资料整理(代码+原理图+电子版书等) ...

1、对于这个程序,我知道每个寄存器中域值所代表的含义,但就是对于为什么pscVal的值对应的不是wdtcr中的9~6位的值呢?
2、在看门狗状态转换图中,5C6H与A7EH的值,在程序中哪部分体现出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