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引脚如何配,第一次用飞思卡尔芯片,求指导

楼主(2014-11-19):
刚上手imx6Q,看着数据手册很迷茫,能否写个简单程序参考,例如按键驱动的按键初始化引脚配置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引脚配置你可以查看一下论坛中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87760-1-1.html

网友A:
还有在飞思卡尔官网有IOMUX工具用来配置引脚的,你也可以同时用来参考一下。

网友B:
关键函数 int mxc_iomux_v3_setup_multiple_pads(iomux_v3_cfg_t *pad_list, unsigned count)

static iomux_v3_cfg_t mx6s_board_pads[] = {
...
}

举例:

                mxc_iomux_v3_setup_multiple_pads(mx6s_board_pads, ARRAY_SIZE(mx6s_board_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