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采样问题

楼主(2014-11-19):
我用的ccs5.2版本,采用ti的controlSUITE里面的AD采样例程,

路径为C:\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33x\v132\DSP2833x_examples_ccsv4\adc_soc,

编译通过下载成功后,第一次下载后显示电压和电流采集的数值根本不对,按下RUN按钮后,watch窗口的Expression提示采集的电压变量如下问题
unknown        Error: execution state prevented access        ,Stop之后,电压和电流值一直显示是0.
是我ccs基本设置有问题吗?
谢谢前辈们,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2015-01-21):
debug选项中选中“Halt the target before any debug access”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好  请查看第九条
https://bbs.21ic.com/icview-871651-1-1.html

网友C:
可能超出字符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