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 急需知道 关于电阻物料

楼主(2014-11-19):
所谓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我想先学会看   电阻种类常用的我知道有金属膜电阻  碳膜电阻 绕线电阻 !  这三种物料该怎么看 ??
问题具体如下
1、  电阻根据额定功率  在什么范围内会用直标 什么范围会用色标  ??

2、金属膜 电阻 碳膜电阻 和绕线电阻 在外观上如何区分它们  ???(前提是不破坏电阻  我看好久傻傻分不清啊 急切想知道)

3、如何从外表看出大概额定功率大小  (便于分析具体实物电路)

我求的不多 我只想 能通过以上的答案 直观的知道没个电路实物 到底用的是什么电阻

希望前辈们教给我   我找了好久的资料 一直没找到有一依据的答案  还有像电感和电容的物料如何看 如果您也知道 请告诉在下  小辈很急切想知道 !

网友A:
1.电阻色标直标与功率没有必然关系,直插电阻现在多用色环,老电阻有用直标的,大功率电阻的,特别是水泥电阻,好像基本是直标的,因为位置大。
2.金属膜和碳膜的,直插电阻上,一般黄色的是碳膜,蓝色的是金膜,5%的是金膜,10%和以上的是碳膜,绕线电阻一般功率大,而且能看到线(一般外面有一层漆)。
3.去电子市场买各种功率的电阻回来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阻色标直标与功率没有必然关系,直插电阻现在多用色环,老电阻有用直标的,大功率电阻的,特别是水泥电 ...

没 明白  颜色和误差有关系吗  要是精度5% 的黄色的 算是金属膜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Q群81146602 技术交流,经验分享。

加了  请您在群里冒个泡  我好知道谢谢您

网友C:
这个一般可以看色环和标示,上面都有标误差。
具体到:金属膜电阻  碳膜电阻 绕线电阻这三种具体是哪种,要看外形、颜色和厂家,不同的厂家在电阻的外观颜色上会有一些差异

网友D:
你可以在淘宝里面搜这些电阻,就可以看到它们的照片,说不定还有可能会见到一些听都没听过的新种类。金属膜、碳膜的区别在外观上不容易区分(特别是市场上金属膜的假货极多),通常可以利用碳膜电阻比较大的温度系数来区分--用烙铁烫几秒钟,电阻值变化比较明显的就是碳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