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CAN波形异常,求教

楼主(2014-11-19):
图片中绿色的为示波器单端探头测的CAN_H的波形,蓝色为CAN收发器的收信号,紫色为CAN 收发器的发信号,CAN收发器为TI的SN65HVD230,从图片中可以看出CAN接收信号的时候CAN_H的波形是正常的,但是CAN发送信号的时候CAN_H则明显被拉低了,想问一下具体的原因?求大侠指教F:\1.bmp

网友A:
这个信号很正常, 相信你在测试中, 数据包收发也很正常.

关于波形整体拉低的问题, 很可能是地线引起的.

楼主:
CAN通信是正常的,丢包率测试为0,但是CAN通信线里面没有地线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N通信是正常的,丢包率测试为0,但是CAN通信线里面没有地线的啊

也有可能示波器引起的;
这个信号还好啊;

网友A:
正是因为没有地线, 浮地系统要通过探头里面的阻抗 (及线路上的阻抗) 释放直流偏移电荷, 自动趋向零直流偏移的动态过程, 就构成了你看到的波形.

楼主:
那为什么收的波形是正常的呢?没有被拉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