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wm8962听不道声音

楼主(2014-11-19):
我们自己设计的i.mx6q的板子,参考官网的的开发板设计的也是使用的wm8962,测试时在/unit_tests/下运行./autorun-asrc.sh测试可以通过,但把耳机插入到耳机孔中听不到声音。请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使用/unit_tests/来测试,主要是测试板子是不是好使。不过/unit_tests/中是没有音频的,所以你要是实现真正的播放的话,就要使用gstream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使用/unit_tests/来测试,主要是测试板子是不是好使。不过/unit_te ...

./autorun-asrc.sh 会调用aplay 播放的audio8k16S.wav 文件,应该有声音才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autorun-asrc.sh 会调用aplay 播放的audio8k16S.wav 文件,应该有声音才对啊?

请问你播放的视频是自带的,还是你自己下载的?

网友B:
Rita,增加对gstreamer的支持,需要在编译内核时选择哪些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ita,增加对gstreamer的支持,需要在编译内核时选择哪些项呢?

这个在我们官网的文档 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 (598.97 KB, 下载次数: 26) 有详细的步骤,你可以先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我们官网的文档有详细的步骤,你可以先看一下。

Rita,你这些文档都是内部文档吗?我从FAE那里获得的文档中没有这篇文档。
麻烦提供一下文档在官网的下载路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播放的视频是自带的,还是你自己下载的?

使用yocto做的rootfs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播放的视频是自带的,还是你自己下载的?

.wav文件也是在unit_tests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wav文件也是在unit_tests中的。

好的,我今天在我这边的开发板上帮你试一下然后给你回复哈,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是最新的L3.10.17的吗?

网友C:
嘿嘿:忙了半天、结果是耳机坏了…哈哈

网友D:
楼主,养成 结贴 的好习惯。
我在找 为结贴的 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今天在我这边的开发板上帮你试一下然后给你回复哈,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是最新的L3.10 ...

L3.10.17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L3.10.17的

好的,我明天帮你试一下哈~~

网友E(2016-10-17):
引用 楼主:
./autorun-asrc.sh 会调用aplay 播放的audio8k16S.wav 文件,应该有声音才对啊?

楼主,能帮忙看下这个吗?IMX6DL、WM8962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08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