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限压电路

楼主(2014-11-19):
这是一个A到B输入4~20mA电流,限压1V的电路,想不太明白电容的功能,求教.

网友A:
三极管VBE的电压等于: A、B两点的电压,经过R2,R3分压后,加到VBE;
电压达到1V左右时,VBE的电压在0.7V左右,三极管饱和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VBE的电压等于: A、B两点的电压,经过R2,R3分压后,加到VBE;
电压达到1V左右时,VBE的电压在0.7V ...

饱和导通不就只有0.3V了,这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饱和导通不就只有0.3V了,这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吧?

下面的电阻是15K,算出来0.7V左右了;

网友B:
C1,C2的作用是使电路更加稳定;消弱AB间的电流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