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系列 的ISP 问题

楼主(2014-11-19):
利用st官网的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V2.6.0,无法给stm32F072下载程序。  F0系列不支持ISP吗?   用MCUISP工具可以读到芯片ID号。 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求版主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支持;
看BOOT、串口接的是否正确,还有复位;
多试几次;

楼主:
这个我也看到了。 nboot1这一位。 是在一个寄存器里面设置。 需要设置为1,不知道这个在哪里设置。 是不是也就是说芯片默认的就是无法isp。只能通过jtag或者swd先烧录。  我用stF429开发板自带的swd接口接到我的班卡上,也是无法连接。 接stm32l152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