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一个关于检查布线的问题(急)

楼主(2014-11-19):
布线完毕,检查布线情况,快速检查未连接的管脚是0个,但是开布线情况有一个飞线网络,5个飞线未连接。点击黄色按钮出现的又是如上图所示的报告!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点unrouted con 边上的那个小黄块 会出来坐标的

网友A:
或者 按以下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 按以下操作

其实应该算是一个软件bug隐藏飞线就没有检查出!

网友B:
@jjjyufan

对Allegro很熟练嘛。

网友C(2015-01-07):
打开飞线,请检查一下,是否给网络添加了POWER AND GROUND属性;通过菜单栏Edit-Properties来查看。

网友D(2015-10-28):
哥们,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下有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下有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把隐藏的飞线调为显示就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隐藏的飞线调为显示就好.

好的。谢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