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和28335以及2812有什么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19):
28335和2812的差别如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8335和2812的差别如下,

不错 路过 学习啦

网友C:
28335的浮点运算性能比2812要强一下,2812主要是面向电机控制方向的。编程方式几乎没有区别,2812的电源供电电路部分设计稍微比28335复杂一些

网友D(2017-03-28):
经查证,2017年
2812老了
28335有150MHz主频,ADC 12MSPS
28035(60HzCPU+60HzCLA)
但是,28035的CLA相当于一个专业浮点数运算的CPU,即28035是双核。

网友E:
MS320F28335数字信号处理器是TI公司最新推出的32位浮点DSP控制器。与TMS320F2812定点DSP相比, TMS320F28335增加了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PU)和高精度PWM,且Flash增加了一倍(256K×16Bit) , 同时增加了DMA功能, 可将ADC转换结果直接存入DSP的任一存储空间。此外, 它还增加了CAN通讯模块、SCI接口和SPI接口。TMS320F28355的主频最高为150MHz, 同时具有外部存储扩展接口、看门狗、三个定时器、18个PWM输出和16通道的12位AD转换器。
       F28335拥有类似2812的XINTF(External Interface外部接口),但其功能更为强大,是16/32位数据位宽可配置,DMA可控制的。在系统设计时,可以通过该接口很方便地扩展片外存储器和其他外设,独立设置它们的控制时这对于现在电力电子变流装置的控制十分重要。因为片上外设往往并不能满足系统全部的控制要求,这就需要系统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F28335的可扩展性相比F2808上了一个台阶。
       TMS320F28335 DSP具有150MHz的高速处理能力,具备32位浮点处理单元,6个DMA通道支持ADC、McBSP和EMIF,有多达18路的PWM输出,其中有6路为TI特有的更高精度的PWM输出(HRPWM),12位16通道ADC。与前代DSC相比,平均性能提升50%,并与定点C28x控制器软件兼容,从而简化软件开发,缩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

网友E:
最大的区别就是28335是浮点的,而2812是定点的。

网友F:
这个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分,都是控制芯片。

网友F:
c2000的芯片确实好用。

网友G(2017-08-02):
引用 网友A:
28335和2812的差别如下,

感谢

网友H(2021-08-20):
DSP请支持民族品牌:
我可以提供国产pin-to-pin 软硬件全兼容 TI F28335, F28035, F2808, F280049, F28377/379 的芯片。后续的产品包括2809、28027、28069、28002x、2021年上半年可以陆续供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