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一个物体落下,用红外方式??

楼主(2014-11-1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有个示意图说明具体要求。

楼主:
检测一个 钢球落下, 速度不快。

网友B:
激光+红外接受管  做好接受管屏蔽

网友C:
用线圈,切割磁力线。

网友D:
激光 + 受管

网友E:
如果下落轨迹的区域不大,必然经过特定的位置,那么用光电遮断或电磁感应都可以。如果下落区无法预测且很分散的话,用摄像头拍摄分析图像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