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如何将不规划的线从KEEPOUT层复制到电源层和地层?

楼主(2014-11-19):
我要画一个不规划的四层电路板,在AUTOCAD中画好边线后将它导入到ALTIUM中,并将边线转换到KEEPOUTLAY层。在画POWER层和GROUND层时,如何再画边线呢?如果按原来的连线描一次也可以,可是大家有没有更好一些的办法?

网友A:
选中 复制 全局修改层 粘贴,重复一下就两层了。其他的还没想起

网友A:
复制 粘贴到一边(最好设置个参考点),全局修改层,移回(利用参考点很方便)

网友B:
找一个参考点,复制,然后特殊粘贴同层。